[讨论] 异步fifo

楼主(2012-05-23):
异步fifo使用的是两个复位信号,怎么样能保证同时对读写指针进行复位?

网友:
使用 异步复位信号啊

网友:
颇奇怪的问题,
只使用一个异步复位信号,可以实现同时复位;
要使用两个复位信号就不要要求什么同时复位了;

网友:
两个复位信号相或,然后拿到读写指针电路里面去做异步reset~

网友:
只有一个异步复位端即可!

网友:
一个异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