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内部想做local bus总线,能使用inout型么?

楼主(2012-05-23):
如题,
被告知FPGA内部没有高阻,使用inout只能在引脚处,请问如果用了inout会怎么样?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我想做local bus,该怎么做?

网友:
是可以用的吧。之前好像用过,你试试便知。

网友:
inout 不可以在内部,不支持内部高阻

网友:
那就读写分开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读写总线分开就OK了

网友:
用数据选择器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分开读写,,线上下挂好多器件,生怕弄错了。。细心点了

网友:
Dear All,

  應該沒問題,我已經用了需多年了!

网友:
inout在里面用?没有见过,看看fpga的内部结构,可能性也不大。再说也没有这么用的啊~
看一下常用的数据总线,都是一个读数据一个写数据的。

网友:
在内部用高阻态只会自找麻烦.

网友:
内部不应该出现高阻,但是代码层次的内部可以有inout,只要这个inout直接引至pin上就可以,内部不要使用

网友:
xilinx有的系列是支持内部三态模式的,这个我以前试过

网友:
inout最好不要用,这种类型仿真可以,但是用于实际电路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