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verilog与debussy问题~~~

楼主(2012-05-23):
out mem_wr;
reg wr;
assign #9 mem_wr = wr;

这个是testbench里面的一段描述,wr有专门的逻辑去产生,
然后我用vcs仿真了下,调用debussy查看波形,wr是由波形的,
但是mem_wr却一直都是x,不知道为什么,
光就这句话assign #9 mem_wr = wr;,既然wr是有波形的,那么mem_wr也应该有才对啊,想不明白~
求达人指点下~~

原来是项目经理没把最新的代码上传,导致我这边出错了,唉~~~
问题大概是多驱动的问题吧~~~代码没有及时上传~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dump 波形没写对? 或是仿真器参数没设定好。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xxx.fsdb");
        $fsdbDumpvars(0,your_top_testbench_name);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对的,刚才检查了,因为这个仿真模块我在一个项目中验证过了,是可以用的,仿真也是OK的,
但是我现在转移到另外一个项目中来了,所以就出了点这个问题,暂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如解决给写出来吧。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