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滤波器的原理和截止频率怎么算

楼主(2012-05-23):
虚线框里的滤波器截止频率怎么算呢?这是共模电感,漏感手册上也没有啊

网友:
漏感一般为共模感量的1%左右

网友(2012-12-17):
这个也想知道下,我现在就是关于好多电源滤波问题搞不定。

网友:
派型滤波器,先算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