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这两个自偏置电路的区别?是反馈的区别吗?

网友:
这个和用三极管做的带隙基准源在判断极性的时候差不多啊。
把M3、M4的栅极从VDD减小,看M3、M4的漏极电流曲线。这样就有了两条曲线:(M3+RS)的架构和M4。然后看那条曲线的斜率大,也就是Gm大。也就是说,这个反馈系统不是看的Id的绝对值,而是看Id的导数。以此来当做极性判别的标志。有个学名,叫反馈系数什么的。当然你还要分析一下,两条曲线的斜率差了多少倍,这个是有要求的,我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你自己查查资料吧。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图可用。
第二图应该不可用,我觉得。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图可用。
第二图应该不可用,我觉得。tttt

网友:
分析环路

网友:
手动推倒一遍,就清楚了,这东西一定要自己去手算一遍,甚至几遍才能深刻理解

网友:
第一个环路增益为 (1+gm3Rs)gm4/gm3
第二个为 gm3/( (1+gm3Rs)gm4) 正好为倒数, 环路为正反馈,所以最好选择环路增益小于1的电路,自己看看哪个比较容易小于1吧

网友:
环路增益是这样的,但是拉扎维311页那个消除体效应的电路为什么选择的是上面一个图,

网友:
两个都是正反馈,第一个是不可用的,第二个可用,环路增益小于1,不要太相信拉闸为上的图,上面那个你从书上拷来的结构是错的,下面自己画的那个可以用

网友:
与K值有关,K值合适的话两个应该都可以的,用工具模拟一下再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计算环路增益的时候,以哪个节点作为输出,哪个作为反馈节点?  谢谢

网友:
7楼的环路增益如何算出?

网友:
应当是第一个可用,第二个不行,Vgs与电流和K有关,同样的电流,K大则Vgs小,这样上面才能加电阻的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高手的环路增益是以那个为输入哪个为输出得到的?
求教

网友(2015-07-23):
这个应该从是否自启动角度看吧,第一个环路增益打于1,且是正反馈,电路上电后可以自启动。第二个反之,虽然是正反馈,但是增益小于1,不能自启动。

网友:
第一个不可用,每次复制电流都会减小I/K,电路根本起不来;
第二个可用,随着电流的增大(每次以K倍增加),电阻上的压降越来越大,其负反馈作用,从而减小电流增加的趋势,这个电阻相当于引入了非线性,最终会稳定在静态工作点!

网友:
楼主不要偷懒,自己算一下loop gain就明白了

网友:
同意13#的说法!

网友:
两个都是正反馈,根据小信号模型算环路增益,第二个环路增益为(gm3*gm1)/{(gm2*gm4)(1+gm3*R)},第一个上述的倒数,可知应该是第二个(<1)可用

网友:
同意环路增益的说法,选择正反馈系数小于1的第二个可用

网友(2016-04-06):
谁来讲下 推倒的思路

网友:
这是2nd design of analog cmos ic
第一版的图画错了。
所以第二幅图是对的

网友(2016-10-09):
回复 网友B:

    太厉害了,多亏了你这个答案,不仅解决了我的问题,顺带着,还让我下载了本新书~

网友(2018-02-27):
回复 网友A:
前辈,您好!请问这个环路增益具体怎么计算哇?

网友C:
试着手算了一遍,不一定对,可以参考一下:

两张图算环路增益都从M3 M4 gate端断开环路,假设vg3=vg4=v1,
第一张图,从左往右算环路增益,左边小信号电流为gm4*v1,通过电流镜复制给M3,M3与RS等效阻抗可以算得为1/gm3+RS,因此vg3=gm4*v1*(1/gm3+RS), 环路增益为gm4*(1/gm3+RS)=gm4/gm3*(1+gm3RS)=(1+gm3RS)/K

第二张图,从右往左算,M3与RS源级负反馈等效Gm=gm3/(1+gm3RS),右边小信号电流为gm3/(1+gm3RS)*v1,通过电流镜复制给M4,因此vg4=gm3/(1+gm3RS)*v1*(1/gm4),环路增益为gm3/gm4/(1+gm3RS)=K/(1+gm3RS)

K少了根号,不过不影响

网友(2019-02-20):
同意26楼的计算

网友(2021-02-10):
这个是很经典的正反馈环路计算问题,loop gain <1的才能满足稳定条件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C:
试着手算了一遍,不一定对,可以参考一下:

前辈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