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ottom-up综合后做formality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2-05-23):
top-down综合的时候跑lec很快就出来结果,可是bottom-up综合后做LEC一天也不会有结果出来,请问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可能是svf的问题,formality如果有svf的指导会快很多,综合时把每个bottom的svf记录下来,做formal时读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set_svf是不是把每个模块的svf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