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报如下错误“no model found on design"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23):
综合时error     no model found on design   是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
每个错误都有它的编号,在dc_shell里man一下这个编号,有详解的。

网友:
可能是的源代码没有添加齐全,少了某一部分的代码吧,希望你参照楼上的大哥说的man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