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累加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在做一个mac电路,里面有用到累加器,现在情况是,没有CPU发过来的重新装载信号把累加器重新复位,把收到的新数据重新进行乘法运算后累加起来,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让累加器做完一个累加计算后,自己能自动复位,重新开始新一轮工作?哪位做过这个方面的东西,请指点!谢谢

网友:
能否给累加器设计一个同步清零端,用计数器定时给它清零,时间由你来控制,然后把累加值输出锁存,这样同时完成了清零,而且累加值也得到了锁存,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问题比较模糊, 或可用新数据复位, 或者可用计数完成延时复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