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具体替换实现

楼主(2012-05-23):
txt文件中的
XU21 n26  n3   n10    NOR2X1 替换为:
XU21 n26 n26n n3 n3n  n10 n10n  nClk NOR2X1_sabl
txt文件spice网表,需求:
1 希望能够将 输出和输入后面加上一个反向的信号,即n10 变为n10 n10n,
2 在最后一个输出后面加上nCLK信号
3 在子电路名字后面加上"_sabl"即 NOR2X1 变为NOR2x1_sabl
请教应该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你具体的应用情况,感觉结合正则和split 通用性会更强些,适用不同端口数目的情况。比如
$_="XU21 n26  n3   n10    NOR2X1";
if(/^\s*XU\d+\s+/){
    chomp;
    s/^\s*//;
    s/\s*$//;
    my @line = split;
    my @new = map {($line[$_],"$line[$_]n")} (1 .. $#line-1);
    $out=join " ",($line[0],@new,"nClk","$line[-1]_sabl");
}
say $out;  #打印

######################
如果单纯用正则表达式,通用性需要蛮多考虑。以下仅给出一个简单示意:
假设你的网表文件打开的句柄为$fh;
while(<$fh>){
    ($out= $_)=~ s/^\s*(XU\d+)\s+
                  (n\d+)\s+
                  (n\d+)\s+
                  (n\d+)\s+
                  (\w+)\s*$
                  /$1 $2 $2 $3 $3n $4 $4n nClk $5_sabl/x;
}

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