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以前做fpga验证现做soc验证,最需要补充什么知识?

楼主(2012-05-23):
rt。。。。。。。。。。。。。。。。。。。

网友:
你说的是FPGA原型验证,还是RTL的功能验证类型?到SOC的话,计算机体系结构估计要熟悉。

网友:
找本SOC的书,按照例子走一遍就可以了,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能推荐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RTL的功能验证

网友:
那基本上差距不大,就是要对处理器架构有所了解,可能对软件编程方面也要掌握,至少CPU和数字逻辑的接口要清楚,应该市面上有不少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