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笔试题_求解答

楼主(2012-05-23):
看到的几道模拟面试题,真不会做,希望有高手能指点,详细答案是什么,然后看那些书可以学。谢谢!(可能电脑上打字回答比较麻烦,还是希望有谁能具体给我讲讲!)

1.下面个电路中的开关在初始时刻接地,从t0时刻起接到1V直流电源,试定性分析并画出各个电路的输出电压随时间的波形,并表明稳态情况(假设电容初始电压0V,电感初始电流0A)

2.下面两个面积比例为K的二极管流过同样的偏置电流IB,假设K=2时VOUT=100mA,试求K=16时VOUT值。

3.下面开关电容电路在非交叠时钟下工作,试分析稳定后的Z域传递函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第一个不是电路里面的典型的LRC串联求响应吗?列出微分方程,代入初始条件。解。。。。。。。。。。。。。。。。。。。。。
第二个两极管的,好像不怎么难
第三个是开关电容的,暂时没没看到那块呢

网友:
第一个不需要列方程了,直接看看就可以感觉出来了吧关键是知道换路一瞬间电容短路,电感是开路

网友:
1 定性分析说起来挺简单的,下面是定量分析:
输入信号拉氏变换为1/s,乘上传递函数得到Vout(s), 再拉式反变换得到Vout(t)
(a) Vout(t) = e^(-t/RC); (b) Vout(t) = 1- e^(-tR/L); (c) 自己推导吧,定性结果应该跟(b)一样的

2 Vout = (kT/q)*ln(K)

3 Z变换 没研究过

网友(2012-06-27):
课本上还是有答案的,好好看看吧!

网友(2012-08-21):
有空多看看拉扎维的书吧

网友:
全都忘记了,该去复习了啊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0-05-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Fine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