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深圳透视眼显微镜基本常识

楼主(2012-05-23):
[CENTER]显微镜基本常识
   一、显微镜的工作环境要求:
   1、 室温,0°C—40°C,最大相对湿度:85%。
   2、 高温:高温均将导致显微镜生霉、结露、并损坏仪器。
   3、 避免将显微镜放置在有粉尘的环境之中,在显微镜不用时,应用塑料罩将其盖好。
   4、 显微镜应平放在无震荡的地方。
   二、输入电压检查: 显微镜底部标明的输入电压与供电电压一致,否则将会导致显微镜严重损坏。
   三、灯泡:
   1、 显微镜出厂时,灯泡已经安装到位。
   2、 在照明时或刚结束照明时,灯泡及散热筋都非常烫,当心不要灼伤自己。
   3、换灯泡:灯泡有一定使用寿命,灯泡一旦损坏,必须更换,更换的灯泡要与仪器所配备的灯泡相符。在更换灯泡前,拔掉仪器电源插头,待显微镜冷却后,将显微镜向后放倒,拉起灯盖的旋钮,翻起灯盖,并将灯泡的管脚安全牢固地嵌入插座孔,再将灯盖回归原处。不要用手接触灯泡的玻璃部分,安装时应戴手套或用保护罩套住灯泡,用清洁的布蘸上纯酒精擦去玻璃上的指纹和污迹,因为这些在灯泡表面的东西会减弱其亮度并引起灯泡破裂。
   四、操作:
   1、 灯光照明: 调节亮度控制钮/电源开关,直到获得所需亮度。照明亮度取决各种条件。如标本衬度物镜入大率,眼睛调节能力等等,太弱或太强的光都不适宜。一般情况下,不要将照明亮度调节器节至最强状态。否则会使灯泡在满载负荷下工作,从而缩短灯泡寿命。
   2、 调焦:将标本切片置于工作台中间,盖玻片朝上安放,先用10X物镜和WF10X目镜观察,为防止标本和物镜相碰,应先使载物台上升,使标本与物镜靠过,然后再使标本与物镜相离,在相离过程中达到调焦目的。操作者可先缓慢逆向旋转粗调手轮,使标本下降,同时在10X目镜里搜索图像,最后用微调手轮精细调焦。此时转换至其他倍率物镜,可达互齐焦而无碰坏标本的危险。 粗动调焦手轮的松紧程度在出厂时已经调好,万一发现它太松(即:载物台因自重而自动下滑)请逆时针转动紧调节圈,直至松紧适宜为止。 [/CENTER]
[CENTER]

   3、 聚光镜中心高低调节: 聚光镜中心应与物镜光轴共轴,产品出厂时已经校正好,用户不必自行调节。聚光镜上升到最高位置时,聚光镜顶端低于载物台表面0.2mm,产品出厂时已调好,用户不必自行调节。转动聚光镜调焦手轮可使聚光镜上下移动,高倍物镜时,聚光镜上升,低倍物镜时,聚光镜可下降。
   4、 光源调节: 出厂时,光源已经调好。如需调换灯泡,将底座下面光源调节螺钉松开,将灯丝象调节到视场中心,再将调节螺钉拧紧,以便在最佳照明下进行观察。
   5、 油浸时的观察: 使用时必须在100X物镜的前片透镜与盖玻片间加浸油,如果有气泡进入油层,会使象质变差,要驱出气泡,可转动转换器若干次或再加一点油。 在油镜观察结束后,应立即用少量二甲苯清洗干净,避免日久油凝固,不易清除。
   五、维护和保养:
   1、 开箱时应小心,防止镜头等附件跌落损坏。
   2、 所有镜头均经装校调整,请勿自行拆开。
   3、 物镜转换器和精微动调焦机构,结构紧密,请不要轻易拆装。
   4、 仪器应保持清洁,经常清除灰尘,滑动部位应定时涂以少量无腐蚀性的润滑脂,清洁时应特别注意不要污染光学件。
   5、 仪器应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使用完后须用防尘罩套住,如较长时间不用,最好拧下物镜放入物镜盒内,并拧上防尘盖。[/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