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compiler200809安装问题!!

楼主(2012-05-2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按照步骤安装完Design Compiler200809之后,在安装目录dc下只有一个admin文件夹,而没有看到bin呢?

急等!急等!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的问题搞定了,最后在执行dv的时候,提示如下:

root@ubuntu:/usr/synopsys/dc/bin# dv
grep: /etc/redhat-releas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网友(2013-04-20):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在运行dc dv时
grep: /etc/redhat-releas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wwf@wwf-desktop:~$ dv
grep: /etc/redhat-releas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Cannot open key file '/home/wwf/synopsys/DC200809/admin/license/key'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 (SEC-2)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Cannot open key file '/home/wwf/synopsys/DC200809/admin/license/key'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 (SEC-2)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网友(2013-05-27):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提示你的license不包含这些Feature

网友(2013-11-26):
neeed detailed installtion steps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咩有。。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4-04-19):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2014-09-17):
from baidu:
add below line to /etc/redhat-release
red hat linux release 3.1 (drupal)

网友(2015-07-24):
回复 6# bffgot 那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了,搞了几天了都,到最后这一步。我可以确定的是我的license制作没有问题。从其他地方看到,有人说是license生成器的synopsys.src文件太旧,更换成新的,大概40k就可以了。但是我更换完,gen.exe无法生成synopsys.dat文件,彻底崩溃了。。。。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2015-09-06):
本版回帖需要审核,您的帖子将在通过审核后显示

网友(2016-06-21):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9-05-17):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哪位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