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硬件问题

楼主(2012-05-23):
在绘原理图中,接口处插针应该分配多少个?是按电流的大小还是电压还是功率分配,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网友:
应该是电流,看需要,把多余的针都做电源

网友:
根据电流考虑的多些,对+V和GND都要充分考虑

楼主(2013-03-08):
回复 楼主:

   线越粗,阻抗越小,频率响应越好。一般来说,0.2mm的线能承受大约1A电流
有个通俗的公式,1平方毫米的线安全电流是5A,依此类推,当然线越粗,冗余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