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load pad的lef库文件出错(已解决)

楼主(2012-05-23):
用encounter design import 的时候,只要加上pad的lef文件  就提示load lef file failed是怎么回事?其他的库加上都没有问题,就是一加这个库就出错

网友:
lef 文件本身有问题
一般是layer name 不匹配
还有就是rtl里面有pin 定义 lef中没有提取出来;但是这个一般有提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就是文件有两行有错误,问题解决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