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问题

楼主(2012-05-23):
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在3ns的clk上升沿时,由于硬件的实际延时不确定,rst可能是1也可能是0,所以实际中可能不会像仿真这样。那位大神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谢谢了先。。。

网友:
实际电路的rst也要尽可能与时钟同步后,保证setup和hold时间,避免这样的竞争出现。
真的无法避免的话,那也没办法,无非就是rst早结束一个cycle或者晚结束一个cycle,没法控制。

网友:
我们设计中经常碰到异步时钟的亚稳态问题,一般有同步器(两个D触发器)来解决。复位信号也一样,同步两个时钟后,然后去复位其他电路。 复位信号的亚稳态同样重要,一般发生的几率很小,但是碰到一次可能就会带来芯片的缺陷。   可能处理的办法很多,这个方法比较传统。

网友:
你用异步复位就能解决了    同步复位就要求RST信号要满足setup和hold    异步就没这个问题   这类电路我个人不建议使用同步复位   除非你的rst信号已经经过同步器处理过

网友:
采用有效沿异步,无效沿同步的异步复位方式即可。

网友:
在可靠性的要求下,复位最好做成同步的,把硬件给你的异步复位转成同步的给计数器回到初始状态,否则这个计数器的状态就是不定态,每次复位起来都不一样,这样就是不可控的!你拿这个计数器去控制的话,很容易出概率性问题!

网友:
异步复位进控制电路, 同步复位出, 所有应用电路均用同步复位.

网友:
异步复位,同步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