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如何根据port name抓出与其相连的FF(急待解决)

楼主(2012-05-23):
如题,
我想要把与block的port相连的FF group 一下,先想要抓出这些FF,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做阿?

网友:
get_nets -of_object
all_connected -leaf [get_nets XXX

db 不会用

网友:
你先知道block的pin名字,以及FF cell名的特性。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考虑下我的脚本。
例如 block pin名字为 block_a/pin_b, FF cell名字都是包含 DF的。

dbGet [dbGet [dbGet top.insts.instTerms.name block_a/pin_b  -p].net.allTerms.inst.cell.name *DF* -p2].name
输出是一个list,可以foreach输出比较容易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马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抓到的是直接与pin相连的FF吧?若中间插入了其他的cell好像就抓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我现在有个脚本就是按这个方法抓的,但是不一定抓到的不都是FF,当然FF也能抓到的,我还要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是报直接连接的FF。   经过其他cell是指BUF?
   或者可以考虑把这个点做成clock  root pin让工具写DFF出来?

网友: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过滤出FF

  ### sequence instance ###
  if {[dbIsCellSequential $cellPtr]} {
     puts " Sequence Inst : $inst , $cell"

     ### sequence standard instance ###
     if {[dbIsCellStdCell $cellPtr]} {
            puts " Sequence standard Inst : $inst , $cell"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去试试,谢谢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