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代码中的synopsys translate off和synopsys translate on之间的作用

楼主(2012-05-23):
求帮助
下面代码中synopsys translate off和synopsys translate on之间的代码有什么作用 如果把这段代码去掉 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啊
      --synopsys translate off
      IF NoX /= '0' THEN
        NoX := '1';
      ELSE
        NoX := '0';
      END IF;
      --synopsys translate on

网友:
不让工具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VHDL也有综合吗?综合具体指什么呀,呵呵 我知道的比较少,
    如果把这段代码去掉的话,对结果有影响吗

网友B(2013-04-09):
具体怎么写啊?我试了,结果语法错误
前面是
--synopsys tranlate off

这个-- 是什么啊

网友(2015-10-25):
首先明白:编译器指示语句
        有时,可以利用HDL描述中的一些特定的注释语句来控制综合工具的工作,从而弥补仿真环境和综合环境之间的差异,这些注释语句称为编译器指示语句(Compiler Directives)。
         Verilog编译器指示语句
         1) translate_off/ translate_on
         这组语句用来指示DC停止翻译 “//synopsys translate_off”之后的Verilog描述,直至出现 “//synopsys translate_on”。当Verilog代码钟含有供仿真用的不可综合语句时,这项功能能使代码方便地在仿真工具与综合工具之间移植。

网友:
一些代码竟被识别为“危险字符”,不能发表回复

网友(2017-06-07):
回复 网友C:

   掌握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0-05-27):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写啊?我试了,结果语法错误
前面是
--synopsys tranlate off

VHDL是用--
verilog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