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管的宽长比越大切换速度越快还是越慢?

楼主(2012-05-23):
当mos管用做开关时,宽长比越大切换速度是越快还是越慢呢?
比如开关管a的W/L=10u:1u,开关管b的W/L是1u:1u。
a的导通电阻小,b的寄生电容小,那么到底是导通电阻小时切换速度快还是寄生电容小时切换速度快呢?

另外就是如果是a的切换速度快,那么寄生电容对开关管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呢?
           如果是b的切换速度快,那么导通电阻对开关管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呢?

求知道的大哥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You can make a test circuit to simulate.
As W/L increases, Ron decreases and is faster. there is a threshold that when W/L continues to increase, Ron does not decrease linearly but Con increases, lowering the speed.

楼主:
谢了哈。
是不是当开关管的宽长比从小变到大时,先是导通电阻主要影响切换速度,寄生电容影响不大。导通电阻随宽长比的增大而减小,切换速度也越来越快?
然后到了一个阈值后,导通电阻不随宽长比的增大而减小了,寄生电容开始影响切换速度,随着宽长比的增大寄生电容增大,切换速度就变慢了?

网友A(2013-07-17):
搭车一问:开关关断时候会造成的大电流是怎么造成的呢?电荷注入效应吗?

网友:
如果接大负载电容,Cp可以忽略,那么电阻为主
如果接小负载电容,要兼顾Ron和Cp,就用后仿

网友(2020-08-08):
引用 网友A:
搭车一问:开关关断时候会造成的大电流是怎么造成的呢?电荷注入效应吗? ...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一问:开关关断时候会造成的大电流是怎么造成的呢?电荷注入效应吗? ...

对的,我觉得还有时钟馈通

网友(2022-10-15):
和L是否有关系呢

网友(2023-06-01):
说下我的理解哈,开关的切换速度应该是和RC的乘积有关,你所指的电容是开关本身的寄生电容,但是一般如果用在开关电容电路中,应该外接的电容远大于寄生电容,所以理论上应该选用大尺寸的开关和小电容使得切换速度比较快,但大尺寸肯定也是相对大,如果不是开关电容电路,那应该就是开关本身的寄生电容和导通电阻作折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