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12.4 core generator 不能用

楼主(2012-05-23):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ISE12.4,无法调用dds core,其实整个core generator为灰暗色,在工程中添加时没有IP core的选项,想在generator直接生产也不行,出现下图的提示。

网友:
你需要先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再打开core generator,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打开ise,一开始不打开一个工程或者建立一个工程的话,
点击core generator就会出现此情况~~
而且提示也说了,你没有打开一个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也解决了,之前没有设定具体的器件型号,型号确定之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