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的输出差分摆幅为什么是800mV

楼主(2012-05-23):
CML的输出电路形式是一个差分对管,该差分对的集电极电阻为50Ω,如图所示。输出信号的高低电平切换是靠共发射极差分对管的开关控制的。假定电流源的典型值为16mA,CML输出负载为上拉至VCC的50Ω电阻,则单端CML输出信号的摆幅为VCC至(VCC-0.4V)。在这种情况下,CML差分输出信号摆幅典型值为800mV,共模电压为(VCC-0.2V)。这个一直想不明白。

CML

CML

网友:
由于完全切换 电流只通过其中一个管子 所以CML差分输出信号摆幅典型值为800mV    但是共模电压是共模电压为(VCC-0.2V)也不理解。

网友(2012-10-29):
同问,没想明白

网友:
共模电压相当于均值吧

网友:
因为CML输出连接CML的输入,会接50欧的电阻,所以共模电平是vcc-0.2V

网友:
对于共模状态,每边通过8毫安电流,不知有无异议?此时如果是差分负载,负载没电流,共模电压为VCC-50*8MA=vcc-0.4. 但是,如果负载是两个到VCC的50欧电阻,共模电压就是VCC-25*8mA=vcc-0.2了,这正是LZ的情况,此时单端输出幅度0.4V(vcc到vcc-0.4),差分0.8V。

网友:
VCC_VCC-0.4_VCC-0.8

网友(2013-01-04):
我觉得800mV是通常的要求。
也有要求减小尾电流或者增加尾电流的。比如输出200mV或者900mV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50ohm是阻抗匹配的需要,一般板子上的走线也是50ohm的阻抗。

网友(2015-06-18):
回复 网友A:
那输出交流耦合时,摆幅为是800mV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2017-06-29):
想不明白,在共模状态,如果每一边都是800mv,那两个管子都处于放大状态,然后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