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14和questa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5-24):
一、 linux下

1)modelsim和questasim的执行文件都是vsim,
怎么让二者共存呢,输入vsim只可能调用一个,目前看是modelsim。
目前我想用questasim时,只能把modelsim的PATH等在bashrc中先注释掉。
2)用compxlib编译xilinx的库,
compxlib和compxlibgui都启动不了,
在questasim中启动时,报错——child killed,segmentation violation
如果在linux的terminal中启动时,报错——segmentation failed

二、windows下
Vivado,用试用版lic,选择questasim/modelsim为仿真工具,
调用例子工程时,
run simulation,
自动启动了questasim,然后报错有几个库没找到。
于是windows用compxlib编译库。
编译成功后,
再次run simulation,
这次就直接报错,说modelsim的PATH环境变量的链接指向有问题。
可是,这时候我没用modelsim,而且questasim的win32等已经在PATH环境变量里设好了,
它怎么就找不到了呢,而且没编译库之前还能找到,编译完反而找不到了???

网友:
LZ 在linux下什么版本?

楼主:
最新的14.1啊。

linux下是PATH设置的问题,部分PATH只要一设置就出现这个问题,注释掉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windows下和linux下,用planahead和vivado都是,一运行调modesim仿真,
就报错——
[Runs-112] Failed to locate the Modelsim 'vsim' executable program in the shell environment 'PATH' variable.Please source the settings script included with the installation and retry this operation again.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source那个script

网友:
第一个  我的比较tricky的办法
就是alias vsim1 $MODELSIM_PATH/bin/vsim
alias vsim2 $QUASTSIM_PATH/bin/v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