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MIM,MIP电容下极板的寄生电容一般有多大?

楼主(2012-05-24):
请教电容的下极板寄生电容一般有多大,即占百分之几。

网友:
看和substrate的距离

网友A:
定性上看底极板和衬底的距离,定量上你调出版图,提取寄生参数。(工艺数据文件好像找不到)

我以前在设计比较器失调消除电路时,计算过MIM电容下极板寄生电容的大小。这里给你提供下我当时估算0.18 smic 工艺 中 MIM电容(M5-M6)下极板寄生电容的数据:

对于一个尺寸为 25u*25u的MIM,candence assura 寄生参数提取表明 :

总电容 25u*25u*0.97fF=606.9fF
上极板寄生电容 21.64fF
下极板寄生电容 23.18fF

上极板理论上应该很小,和别人讨论觉得是软件没有考虑下极板屏蔽作用的缘故。
下极板的寄生电容是总电容的1/25,即4%,和拉扎维书上所说的20%相比,这已经很小了。我觉得这是第5层金属和衬底之间距离很远的缘故,多晶的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另外提一下,
在ADC的采样电容中,我见过PIP电容和叉指电容(用的是345层金属之间夹层电容),等效到相同的工艺,它们下极板电容比MIM要大得多,但是芯片里就是大胆地用了,我觉的这里的关键是只要上极板寄生电容够小就行了,因为“底极板”采样只考虑上极板对地的寄生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5-13):
谢谢3#的讲解。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A:
定性上看底极板和衬底的距离,定量上你调出版图,提取寄生参数。(工艺数据文件好像找不到)

我以前在设计 ...

可以请教一下是如何设置的吗,我总是提取不出来

网友(2025-01-08):
3楼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