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调用浮点型IP核加法器,它的两个输入是不是应该按浮点型的格式输入

楼主(2012-05-24):
a是个变量,输入时是十进制小数,应该怎么转化

新手求教

网友:
根据IP核,进行分析。一般是归一化的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归一化的表示
新手求指教,谢谢

楼主:
是要先把十进制小数转化为二进制定点小数,在转化为浮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IEEE754标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