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微米不同工艺下的电压值

楼主(2012-05-24):
各位大神,想了解下不同工艺下的标准VDD,是不是这样一个规律
.33um--3V
.25um--2.5v
.18um--1.8V
.13um--1.2V
90nm--1V
请指教

楼主:
搞错了,是.35um工艺,管子是n33或p33

网友:
90nm 有1V,1.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多谢。再问那么0.35um的vdd是不是3V呢?还有VDD=1.5V对应于那个工艺呢?

网友:
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1.5V 0.13um,90nm里面有的,但是不常见

网友:
0.35um 3.3VZ是标准电压,但是实际使用范围最高3.6V(推荐),往低没有一定,只要你的器件还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