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中route后的hold vio如何修复?

楼主(2012-05-24):
我在使用encounter布局布线的时候,到了精确布线之后,在做Timing Optimization的时候,始终有32条路径的Hold vio无法消除,encounter的报告里面显示这32条路径都是reg2reg类型的,最大的vio只有0.087ns左右,我反复的做optimization都没法消除这些hold vio。请教各位大牛应该怎么修复?

网友:
用手加delay 单元

网友(2012-06-26):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encounter里怎么手动插入buffer啊?真的是找了几天了,都没找到.

网友(2014-05-20):
不用手动,可以先自动IPO , optDesign -postCTS -hold

网友:
setAnalysisMode -honorClockDomains true
clearClockDoamins
setClockDomains -fromType register -toType register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