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软件固化问题讨论

楼主(2012-05-24):
软件固化问题讨论型号, 项目, 工业, 通信,能力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项目,简单来讲,就是软件固化;把(10^8)x8x8个字节数据固化,然后,使用时,每次随机读取一组数据(1x8x8个字节),并且只能读取一组数据(1x8x8个字节),进行数据完整检验后输出;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形式的硬件为好,硬件类型FPGA?ARM?ASIC?;具体型号?,项目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及通信方面,器件使用环境要求,抗干扰能力强,能在-20~~+70的温度下工作。
本人认为,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适性,所以提出来,请各位一起讨论。

网友(2012-08-23):
貌似一块简单的CPLD+NOR Flash就能搞定,设计个小电路板就OK吧。要选工业级芯片(-40-85)。抗干扰就需要加一些看门狗,加一些屏蔽之类的吧,这个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