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垮时钟域时序约束

楼主(2012-05-2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用的是Xilinx Virtex6的FPGA-XC6VLX240T,由于设计的资源占用率比较高(Occupied Slices为89%),且工作在200M主频下,部分逻辑甚至工作在250M和350M时钟下,导致最终在ISE中实现的时候很难满足时序约束。尝试多种优化手段都无效,最终是放松了设计中的垮时钟域时序约束,才算跑出来了满足时序的版本。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ISE会根据对MMCM输入时钟的约束自动产生这个MMCM的多个输出时钟之间的时序约束,有些本来不需要那么严格约束的异步路径被过约束了,导致ISE实现困难。所以,在这里想和各位大牛讨论一下,该如何约束垮时钟域路径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根据异步路径的性质,分别加以约束。
     详细观点,可阅读我的博文:
     http://blog.163.com/fpga_ip/blog/static/204443024201241182735568/

网友:
89%,很难 通过约束来解决了。你可以看一下MMCM的约束方法

网友:
I have the same question!

网友:
跨时钟域的约束是不能放松的,楼主还是多多考虑其他的原因。

网友: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只对每个时钟域的时钟做约束,不同时钟域用fifo隔开,保证不同的时钟域相互不干扰,这样的话只需要约束每个时钟域的时钟即可,然后把不同时钟域的时钟做异步处理即可~!

网友:
时钟之间应为false path, 设计里面注意clock cross 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