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PT读取spef文件卡死,设置多核模式会自动退出

楼主(2012-05-24):
各位,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老版本的PT读取不了较新版本DC用read_lib+write_lib 生成的DB文件? 我的PT是05版本的,DC10年3月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大概从哪年开始的PT版本才能读取这个10年3月DC生成的DB文件呢? PT和DC都是linux 32位的。
     另外,我还有10年6月版本的PT sp3_5,这个版本能够读取DB,但是执行到read_parasitics命令读取spef,并且模块规模较大时,就会完全卡在那儿(试了一下一天没任何反应),同时每个pt线程都是消耗410M左右的内存,我看到eetop上也有人遇到类似问题,版主让用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1置成单线程模式,但是我一运行这条命令,PT就会自动退出,如下:
pt_shell>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1
Information: The max_cores limit for the local (current) process has been modified by -3 to 1. (CMCR-103)
/home/cis/EDA/tools/PTS2010/bin/pt_shell: line 551: 29990 Killed   ${REAL_EXEC_NAME} -r ${SYNOPSYS_ROOT} ${ARGS}
[shicong@MCCSEMIB SOM_Vision_Processor_M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以上类似问题?还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老版不能读新版的东西很正常

楼主:
谢谢陈版主回复,我想再请教一下我上面贴中的后一个问题,就是10版本PT遇到读取较大的spef的命令卡死,遇到命令set_host_option -max_cores 1就自动退出,这些是怎么回事呢?是软件本身有问题还是license的问题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如果你用的是非正版软件,那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是正版的话,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2013-04-25):
嗯!v和spef写出的时候要注意只需要写出必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