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补偿中将前馈通路切断,此时该如何快速计算零点值

楼主(2012-05-24):
我们知道,零点的产生是由于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两条信号通路,当前馈通路和主信号通路的信号相互抵消时,便产生了一个零点。并且在计算零点时
,可将输出短接到交流地,并让两条信号通路的电流相等,便能快速求得具体的零点值。
我们还知道,除了调零电阻+米勒电容的米勒补偿外,还可以基于“切断前馈通路”的思想进行补偿,(拉书第10章最后一节:其它补偿技术)即用源
跟随器或共源共栅管来替代调零电阻。
我的问题是,纯粹使用米勒电容的补偿方法或电阻+米勒电容的补偿方法,都可以让输出接地直接算出零点值,但是假如是后面提到的补偿方法呢?此
时前馈通路被切断,让两条信号通路的电流相互抵消已经没有意义,但是传输函数表明电路仍然有零点,并且是左半平面的。
我的问题是,针对“切断前馈通路”的补偿方法,该如何快速判断零点值,难道只能参考传输函数?

楼主:
顶,求高手回答。

楼主:
难道真的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么

楼主:
真的没人回答,再顶!~

网友(2014-04-02):
回复 4# z1f_ivory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你弄懂了没?我现在补偿也发现有零点,但我确定不了位置,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调整!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弄清楚了没?出来说一下,呵呵。

网友(2014-09-05):
拉扎维书上 那一页很明确的说:这个零点可以由图6.15所示的方法(即楼主所说的输出短接至地,两条信号通路的电流相互抵消)推导出来。

我认为,前馈通路并没有被完全切断,不是还有M2的栅源电容吗(书中也提到了)。所以还是可以通过楼主所说的方法进行计算的。

新手不知回答的对不对,还请尽量。

网友:
前馈通路切断了就没有零点了~零点是由前馈电流产生的
所以在反馈支路上加理想的单向buffer,可以消除零点

网友(2014-12-02):
同问,这个地方拉扎维与格雷的说法不同

网友A:
如果用理想的ideal buffer切断前馈通路,就没有零点;
但如果用一个cascode管来切断(比如ahuja compensation),会引入左半平面零点,零点就约为gmc/Cc,其中gmc为那个cascode管的gm

可以这么看,第二级增益比较高,其输入远小于输出,那个补偿的cascode管反馈到第二级输入可以看成是反馈到地。这样相当于在输出端直接有一个Cc串联一个 1/gmc (忽略其ro)到地,这就是一个负零点,不是由前馈通路产生的。

网友:
source follow 的话  计算Cgs,  书上讲的很清楚啊。   还是用零点的定义去推

网友:
新的零点仍然是正零点,但是变成了高频。 因为Cgs串联相当于抵消了Cc。     在低频处的零点因为前馈电流的消失而变成负零点,大小不变  仍然是gm2/2πCc

网友:
对于cascode   零点变成负零点,很容易通过输出接地求出。  其次第一非主极点fnd,由于输出端电压反馈的作用使得其输出阻抗降低,因此频率升高,升高约gmro倍。 原来仅Cc存在时,不考虑Cc和Cn1的修正系数,那么close loop gain=gm2ro2,因此输出阻抗降低为1/gm2      采用cascode后,close loop gain 变为gm2ro2gm3ro3, M3为cascode管。  因此阻抗降低为1/gm2gm3ro3  故相比于之前的fnd,其阻抗降低了gm3ro3,因此频率升高gm3ro3

网友(2018-01-27):
频率升高,升高约gmro倍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理想的ideal buffer切断前馈通路,就没有零点;
但如果用一个cascode管来切断(比如ahuja compensati ...

如果按照这种把第二级放大管栅极看成0的方法,cascode管补偿得到的零点是对的。那为什么用米勒电容和电阻串联的组合这样看就不对了呢。这样看就是1/RC,但是实际上是1/(C*(1/gm-R))

网友(2022-05-13):
用米勒电容和电阻串联的组合,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理想的ideal buffer切断前馈通路,就没有零点;
但如果用一个cascode管来切断(比如ahuja compensati ...

同意你的观点。
理想的电流源buffer切断前馈通路,那么电流源的输入阻抗可视为无穷大,所以零点位于无限大处,等于没有。
用cascode管的话,从反馈路径看,输出点到地分别是电容Cc和电阻1/gm,所以一定存在一个零点。
个人觉得,不能教条式寻找信号“前馈传输”的路径,信号的传输实际上是元器件的输出结点对输入信号的变化产生的反应而已,不能认为信号从输入结点“走”到了输出结点。

网友(2024-07-19):
源跟随器切断前馈通路的情况,我觉得同样可以用输出接地来理解。这个时候输出反馈通路看到是CD的栅极,不走电流,所以与输出有关的信号电流就是主通路的信号电流,那根据零点的概念我们就是要让这个电流也为0,没有电流在输出负载上产生压降,所以CD的跨导和密勒电容CM在零点频率处把输入给短到地了,那么就能看到这个零点了。我用的T-Model画的,感觉还算蛮直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