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里print vdsat region等

楼主(2012-05-24):
同志们,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我在ocean里怎么把管子的直流特性如vdsat等print到一个文件里啊?注意,只print vdsat,不要把什么cds、gm什么的一块打出来。可以实现么?
最关键是取vdsat的语句,这个不会取……我尝试着从UI操作然后save script得到这个表达式,可是我连怎么在UI里实现仿完自动print所有DC参数都找不到……

先多谢各位啦!

楼主:
如果只能print所有DC参数也可以啊,总之我就是找不到实现print的语句

楼主:
不会吧,又沉下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 ADE: setup equation VDC("MOS #" "vdsat")
   then save as ocean script.
   Run oc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