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包括时钟产生模块的电路综合问题

楼主(2012-05-24):
电路中有如图所示的时钟产生模块,就是一个输入时钟2分频,再分频,得到。分频后的时钟送到其他模块。有些模块会同时使用两路时钟

请问这种电路综合的时候时钟约束怎么写?因为电路工作频率很低,主时钟24M ,512倍分频以后,对电路延迟的要求很小,写好主要是想要减小面积。目前写的约束就只给了主时钟,进到模块里,发现多数加法器所使用的加法单元不是最小的加法单元(只有一个是)。从实际延迟考虑,即使使用最小的加法单元,时间上的裕度应该也是挺大的。
希望谁做过这种的,能给个参考的脚本。
不胜感激啊
小弟初做数字,对于搜索出来的creat_generated_clock说明不是很懂啊。比如下面这个

难道写约束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时钟综合的结果?
还有的说时钟模块要拿出来单独综合,那综合器怎么根据时钟后面驱动的单元的数量做驱动优化?

求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可以先单独综合时钟单元,再定义那些generated clock
也可以一起综合,把generated clock暂时定义在clkgen的port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能给个包括时钟单元的综合脚本参考一下吗?

网络有点问题,连着点了几次发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如果综合时把generated clock暂时定义在clkgen的port上,那么应该在clkgen模块添加什么样的约束。

网友:
应该没有特别的约束,如果综合时出错,根据情况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