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中编译Altera库

楼主(2012-05-24):
dffep是一个primitive类型的:
primitive dffep (q, ck, en, d, s, r);
        output q; // dff output
        input ck; // clock
        input en; // clock enable
        input d; // dff data input
        input s; // async set
        input r; // async reset

        reg q;
        initial q=1'b0;
        table
////////////////////////////////////
        endtable
endprimitive

在Altera库中是这么调用的:
dffep sync_dffe (
                 .q( sync_dffe_q ),
                 .ck( slow_clock ),
                 .en( 1'b1 ),
                 .d( ~sync_dffe_q ),
                 .s( 1'b0 ),
                 .r( 1'b0)
   );
但是VCS编译不过去,请教下高手,怎样才能让VCS编译过去,而且不用修改库文件?
如果修改成 dffep sync_dffe(sync_dffe_q, slow_clock, 1'b1, ~sync_dffe_q, 1'b0, 1'b0)是可以编译过的。

网友:
做FPGA还是modelsim吧
VCS是做asic的

楼主:
做FPGA的系统仿真,想提高一下速度。有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库是altera的,本身就是FPGA,在仿真的时候要用到这三个文件220model,cycloneii_atoms,altera_mf

网友B(2013-05-13):
VCS仿真Altera core时编译Altera的库方法和Modelsim一样吗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B:
VCS仿真Altera core时编译Altera的库方法和Modelsim一样吗

同问。。。。。。。。。

网友(2021-05-06):
大家好,我在用iverilog工具时也遇到了iverilog编译器无法支持dffep的"抱团"用法,导致无法进行仿真,而用modelSIM就支持这个用法。。。正在找解决方法

网友(2021-12-08):
vcs仿真altera的ip时,只要不牵涉到加密模块的仿真,一般直接在vcs的filelist中加上需要编译的文件(一般是220model,altera_primitives,sgate,altera_mf等),然后编译即可。如果碰到加密文件,应该只能止步了;哪位大神有解决办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