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这个时钟选择要不要在专门的时钟树中做

楼主(2012-05-24):
clk = clk_sel? clk_a : clk_b。 我 把它放在普通模块综合,结果发现clk比clk_b延迟了2.7n。是把它放在专门的时钟模块中,还是到时在CTS修改,或加特殊命令,谢谢。

网友:
三个时钟之间如果存在数据交互,则要做CTS

网友:
后端的cts来处理,你综合没啥意思的,另外建议你直接调用cell library 的m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