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irtuoso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2-05-24):
请问在virtuoso layout中哪个快捷键是可以将所有连通的线高亮显示的?
就如同schematic中的数字键9那样的功能。
谢谢!

网友:
bk("Layout" "<Key> **"                "leHiMarkNet()")
可以在bindkey.il配置文件中查询 “leHiMarkNet()” 关键字

网友:
layout界面
Connectivity-Mark Net

这个方法的缺点在于mark遇到电阻和电容会short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亮的快捷键弄好了,那取消点亮的快捷键又是什么呢?

网友:
bk("Layout" "<Key> **"        "leHiUnmarkNet()")
相关命令都能在skill的手册里面查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吧!

网友:
layout界面
Connectivity-Mark Net

这个方法的缺点在于mark遇到电阻和电容会short
引用 网友B:

    在用了Mark Net 命令后,可以按F3键,会有一个Mark Net的界面出来,然后其中的:
Mark Net HierarchyRange:选择 User defined
Via Layers used by Mark Net:选择 Select via layers ,勾掉不需要的层次
    在点中要hight 的那根线就行了,要想去掉hight ,connectivity-- unmark 点中这根线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人啊!!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k("Layout" "<Key> **"                "leHiMarkNet()")
可以在bindkey.il配置文件中查询 “leHiMarkNet()” 关键字
bk("Layout" "<Key> **"                "leHiMarkNet()")
可以在bindkey.il配置文件中查询 “leHiMarkNet()” 关键字
我想请问一下哪里可以找到bindkey.il 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安装目录下的tools.lnx86/dfII/samples/local, 能够找到默认的bindkey.il文件,有些是区分sch和lay的。可以自己把它写成一个。

网友:
如何改变高亮线的颜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不好用呢,没反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指哪个不好用?具体说说吧!

网友:
在LSW的edit的最后一项中调 ,选择all,找到y0~yx就是的了保存

网友:
很好,受教了!

网友(2012-07-10):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的指点,highlight一直以为只有laker有,没想到virtuoso也有,谢谢!

网友:
这功能一直以为只有laker中存在,没想到virtuoso也有,真是太强大了,学习了,谢谢高人的指点!

网友(2014-06-07):
回复 网友A:

   请问,skill手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