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中map文件的merge的问题

楼主(2012-05-24):
在帖子上看到一些朋友在encounter的版图中出现没有标准单元或者连线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前辈们的解决方法是在virtuoso中merge一下就得到full gds,我想问的是:在encounter中保存gds文件时会自动生成一个map文件对吧,但接下来的选项中会出现一个merge file选项,我填了这个选项,但还是没有得到完整的版图,还是米有标准单元,请问大侠们,是我所加的merge file出现问题还是这个选项根本就没有用,还是必须得在virtuoso中merge?

网友:
可以单独导入GDS,库名和你之前的一样就可以吧!我也是刚开始学,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没看懂。。。encounter保存GDS会调用一个MAP文件而不是产生。 现在的确有两种merge GDS的方法。 一种是直接从encounter中导出完整的GDS 。 另外一种还是用virtuso进行merge 。 前者时间快但是GDS中没有hier的形式而且结果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 后者安全靠谱但是时间慢!(尤其是大项目的merge)

楼主:
感谢以上的总们

网友(2012-11-06):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导出gds的时候,的确默认会自己产生一个map文件,但是得到的map文件得自己修改,所以一般的做法是调用一个已经有了的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