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不起振

楼主(2012-05-24):
这个晶体振荡电路不知为何不起振,我仿真了开环增益的幅度和相位,应该是满足要求的,见下图。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修改瞬态仿真的step或maxstep为振荡周期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小试试。

网友:
1. maxstep改小
2. reltol改小
3. integration method改成非gear试试

1太小,容易不收敛
2太小,仿真时间长
所以试着搞

网友:
或者是没有给上电激励之类的噪音?

楼主:
先谢各位了,step我改了比较多,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第一次发帖,图片没上对,明天再上

楼主:
换了个晶体模型好了,我用的是反向器加晶体电路结构
开环输出如上图 ,为何第一个晶体(对应第一张图)不行呢, 相位和幅度都满足要求(输入信号幅度0.1,相位0)

楼主:
上面两个图片横轴范围差异很大,第一个晶体引入的相位变化随频率变化的很快,而第二幅图比较平缓,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这显然不能起振
在两个点上满足起振条件了,而只有一个点满振稳定震荡条件。
原因:从你的相位图来看,不够陡峭,8成是因为你的偏置电阻太小,de-Q了xtal。把偏置电阻加大。经过如此改动之后,当你的AC曲线上,只有左边满足震荡那个点gain>1,右边0相位点gain<1的时候,就可以起振了。

楼主:
楼上,你好,非常感谢。
请注意,我贴出的前两张图是不能起振的, 相位幅度都满足要求,不知为何不可以,我用的仿真工具是ADS.
晶体模型是右图30M对应的模型。

另电路的反馈电阻够大了,我试过调大也不行。

后两张图对应的电路可以起振,模型是ADS自带的。

网友:
看看提供的负阻够不够?

网友:
如果AC满足起振条件,你在L1电感里加个初始电流,比如100nA,再tran。就可以起振

网友(2012-07-16):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尝试着做了个桑托斯结构的振荡器,瞬态仿真时电路能顺利起振,但仿相位噪声时,PSS分析总是说牛顿迭代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12-11-28):
谢谢楼主,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3-04-09):
不起振的那个看不到啊?

网友(2016-09-27):
最近也在搞振荡器  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