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中HR poly resistor 为何需要设置1k/2k option?

楼主(2012-05-24):
既然2k的sheet resistor大,自然使用2k的option会比较省面积,那为什么会有1k的option存在?难道是为了兼容其他工艺中1k option?还是精度上有区别?
还有有些工艺中PIPCAP也会有两种cap值选择,同理不是应该选择大的那个比较省么?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大的
會多點工
也就會多點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好像和价格没差别,据说是精度大的值会偏差大点!!

网友:
OPTION 通常會多 mask 所以才說是 錢ㄉ問題
再者 ㄧ个 口 阻值 1 K 或 2 K
相同ㄉ製程誤差 比如說 要 1 口 做成ㄌ 0。9 口
2Kㄉ誤差相對大點

网友(2012-06-24):
同意摟上的看法 一口的電阻值越大 其誤差值相對有越大

网友:
大哥,你这个问题简直就是无厘头啊,这是为了多个选择而已,有那么纠结么

网友(2014-12-20):
楼主清楚为什么了吗?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会有1K的option存在

网友:
这是问题?

网友:
主要是从精度和面积两方面考虑,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