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encounter 时钟树综合时buffer,inverter列表为空?

楼主(2012-05-24):
生成clock specification file,选择插入的buffer及inverter种类时,表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求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
Lef里面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f里有的,关键是这里读的是lef还是lib?

楼主:
已解决,原来是MMMC没有设置好,只设置了底层library set,没有设置顶层setup view和hold view,导致没有读入lib

网友(2012-07-0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多谢啊。希望能够解决

网友(2015-09-22):
我也觉得你是没有读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