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试请教电磁屏蔽在HFSS中的问题

楼主(2012-05-24):
我想问一下,在HFSS中的电磁屏蔽设置激励方式如果是入射波方式的话,需要怎样设置端口,又如何来限定入射波激励呢?

网友(2012-06-28):
i don't know

网友(2012-12-23):
感兴趣来看看~

网友(2013-03-22):
感觉先设置port平面垂直便面。

网友:
5.3.5 入射波激励
入射波激励(Incident Wave)是用户设置的朝某一特定方向传播的电磁波,其等相位面
与传播方向垂直;入射波照射到器件表面,和器件表面的夹角称为入射角。入射波激励常用
于电磁散射问题,如雷达反射截面(RCS)的计算。 HFSS 最新版本允许用户分配7 种不同
类型的入射波激励,分别为Plane Wave、Hertzian-Dipole Wave、Cylindrical Wave、Gaussian
Beam、Linear Antenna Wave、Far Field Wave 和Near Field Wave。
入射波激励的电场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jk ( ˆ ˆ)
inc 0
E = E e− 0 k•r (5-3-6)
式中,Einc 表示入射波;E0 是电场矢量;k0 是自由空间波数,即在波的传播方向上单位
长度内波的数目,0 00
k 2π ω μ ε
λ
= = ;k 是波的传播方向单位矢量;r 是单位坐标矢量,r =
xx+yy+zz。
其中k0、r 是常数,E0、k 需要用户在定义入射波激励时指定。在定义每种入射波激励的
过程中,都会弹出图5.42 所示的对话框,要求用户指定入射波的电场矢量E0 的方向和传播方向k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

网友(2013-05-27):
不知道,有大神解答下不,我也要來學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