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L605 MIG3.8 clocking wizard 3.2 mapping错误

楼主(2012-05-24):
大家好,我在implement是出现了错误,先把错误的问题贴上来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400m_p' has multiple driver(s):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400m_n' has multiple driver(s):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200m_p' has multiple driver(s):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200m_n' has multiple driver(s):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100m' has multiple driver(s):

我用 ISE13.2生成的时钟IP,代码如下:

myPLL myPLL_inst(
    .CLK_IN1_P(sys_clk_p),
    .CLK_IN1_N(sys_clk_n),
    //.CLK_IN1(clk200m),
    .CLKFB_IN(CLKFB_IN),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1(clk400m_p),
    .CLK_OUT2(clk400m_n),
    .CLK_OUT3(clk200m_p),
    .CLK_OUT4(clk200m_n),
    //.CLK_OUT5(clk100m),
    .CLKFB_OUT(CLKFB_OUT),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RESET(sys_rst)
  );

sys_clk_p 和 sys_clk_n 是直接从板上接入的。

这个问题在xilinx的论坛上也有很多人遇到,但都没有解决。

希望大牛出来帮忙解决一下,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LZ,我也在搞这方面的东西,板子也是ML605.我觉得你那个时钟可以直接用原语生成,也就是PLL_ADV.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陶志妖妖
  请问用原语改如何生成?
  我在forums.xilinx.com发过贴,回复说是 MIG的 infrastructure.v 有问题,然后我检查这个文件,不可能有问题啊!
  而且ISE 13.2 的 MIG v3.8 是默认没有内部PLL的。
  可以线下联系吗?发帖比较慢啊!
  邮件地址:wugangsheng@sjtu.edu.cn
  多谢

网友:
hi:
  邮件已回,注意查收

网友:
可以用MMCM 原语就是BUFG IBUFG之类的

网友(2012-11-29):
有经验的人说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