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上电时运放输出一下跳变到偏置点

楼主(2012-05-24):
RT

如何实现输出的渐变,否则作为音频buffer,耳机会出现刺耳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做过具体的音频产品。

如果担心输出过冲的话, 你运放输入端可以做个softstart,使得刚开始的时候能保证运放的输出为零开始逐渐随着你输入增大最终稳在你设定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
POP噪声消除,最近正在做,你是dirver后接滤波电容还是直接接扬声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接耳机,classAB的输出,你有什么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