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芯片版图的问题

楼主(2012-05-24):
最近在反一个芯片,里面出现了一些不常见的器件,想问问大家这些管子的宽长臂怎么算。

楼主:
第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做成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的源和漏连接在一起,它的宽长怎么量呢?
第三个也是源和漏连接在一起,它的用处是什么呢?
第四个是四个管子,这样画有什么用呢?
谢谢赐教!!!

网友:
第一个感觉怎么想zener或者schottky??
第二个和第三个比较像电容的作用??直接量gate的面积

没做过逆向的。。真心看不懂

网友:
属于高压管!日本/美国公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