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打平网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5-24):
请问库中NETL网表是不是必须的啊?如果没有是不是打平网表等就做不了?对expand netlist,bind netilst,Intialize Hierarchy
Information的作用迷迷糊糊的,哪位大侠能详细教导下吗。

楼主:
坐等指导。。。

网友:
展开网表:因为一般读入的是层次化网表 需要flatten,抹去源网表中的层次区别。

Bind Netlist:把展开的网表绑定到创建的CELL

Initialize Hierarchy Information:保存网表的层次化信息到Astro数据库中,以便布局布线结束后能输出层次化的网表做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再请教下
1.我导入.v的网表后,发现我的work文件夹下没有NETL文件夹,只有一个CEL文件夹。这是不是我的库library不全啊(我用的库中只有  CEL,FRAM,LM三种)
2.展开网表:抹去源网表中的层次区别,具体实现的是什么啊(我看有资料上说:原来在不同的层次中VDD,就通过这一步骤expand到同一层次的一个VDD上来。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网友:
1.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坐等大侠吧。。

2.通过展开网表,将global net连接起来。确实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expand netlist,bind netlist和Initialize Hierarchy Information这三步没做,后面导出.v网表,做lvs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 你可以试试 我觉得缺少了global net这一步的话 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时存在ERC的问题:

ntapNP{@NTAP not connected to power

NOT NET NTAP:1 "VDD" "?VDD?" "VCC" "?VCC?"

}

ptapNP{@PTAP not connected to ground

NOT NET NTAP:1 "GND" "?GND?" "VSS" "?VSS?"

问题都出在IO PAD上。找不到问题的所在,怀疑是不是出在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你按照打平的做一遍不就知道了 看着是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前面说过的,导入.v网表之后,work文件夹下面没有NETL文件夹,打平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好汗。。要不问问前端??真心没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之前说过的,导入.v网表后work文件夹下没有NETL文件夹,只有CEL。打平不了,纠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查还缺什么文件呢。。。有没有报错之类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耐心回答,问题找出来了(如果这也可以叫问题的话
我用的是2007的版本,Verilog to cell把 expand, bind netlist等步骤做在这一步合并了。诶。。工具啊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好吧。。如果这个也是问题的话。。
   虽然当初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一段时间 也是新版和旧版的问题~但是我是纠结在了不同人写的流程不一样 比你粗心 没注意到文件夹的缺失~

网友(2013-04-2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我用的是新版的astro,选项里貌似只有verilogtocell了,看了下帮助里面,已经将flatten bind等都整合到一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都没用astro了 学的一知半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的是IC compiler 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