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sig toolbox里面的Nle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25):
[v,xn,xmax,y] = simulateDSM(u,ABCD|ntf,nlev=2,x0=0)
nlev:The number of levels in the quantizer. Multiple quantizers are indicated by mak-ingnlevan array.
请教一下这个nlev是什么东西?看一些资料上面,有把这个值设为5、3的,感觉有点不理解。我觉得应该是2^B(B量化器位数)
求达人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资料里说的?能否提供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8页

网友:
量化的数值个数,比如1bit量化量化值是0和1的2-level,也有用-1 0 1 这种3-level量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nlev

nlev

根据上面这个图,我觉得nlev=2^(B-1)+1
有没有达人出来确认一下

楼主:
木有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