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AE delay calculation

楼主(2012-05-25):
小弟在看encounter user guide中看到有一个AAE(advanced analysis engine)delay calculation,在对SI分析的时候使用。

这个delay calcalation有什么特别的么?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个就是新版的时序分析引擎,进行绕线后时序计算和si分析,最大的特点是可将原来postroute opt 和 fix si两步并成一步来做。AAE多线程支持的较好,速度快,AAE结果比较悲观,只能用于优化,最后的时序还是以为signal storm+celtic的结果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解答,但是我还是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AAE一般情况下,悲观多少呢,多少个ps?比如45nm或者28nm工艺下。
    需要cdb吗?延迟是基于那个文件算的,lib+c_table?
    还有个问题就是,它用来优化,那主要优化setup呢还是hold?

    谢谢~~~

网友:
AAE没怎么用过,手册上说比较悲观。绕线后要用到qrctechfile,不用captable。AAE流程同样需要cdb,可以修setup和hold,手册里这些都有提到呀。AAE以后会是encounter 默认的引擎,也是cadence推荐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回答的很详细啊,谢谢啊~~不知道AAE又是encounter收购哪家小公司的~~呵呵

网友(2012-09-18):
AAE是ETS研發的新一代delay calculator,timing engine還是CTE。EDI11後有新的optimizie engine叫做gigaOpt,gigaOpt一定要搭配AAE使用。如果density不高,建議用default setting(process node要設對)修到過,這樣signalStorm+celtic跟PTSI的timing都會meet。

网友:
AAE是gigaopt的dc engine,gigaopt又将成为ccopt的opt engine。

大家要注意,这是低纳米设计的趋势。

网友(2015-11-07):
谢谢分享。。。。感觉这个是计算delay engin的更新换代吧。。。~~~就是越来越接近真实值得意思。

网友:
14版本起用AAE-SI Signoff,CeltIC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