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次仿真,为什么波形偶然会变,但是打印的工作点不变?

楼主(2012-05-25):
如题,我在进行candence仿真时,参数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出来的波形偶然会变,而且电压都查过电源电压了,图上打印的静态的工作点都没有变,这是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仿真器出了问题还是电路本身的问题?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您指的波形是时域的吗?在时间范围内工作点变是很有可能的。静态只能看bias,输入信号也是很有可能改变bia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做的是bandgap模块的,扫描温度-40到125度的dc,输出基准电压波形调出来是很标准的抛物线。温度系数也很好,就是多次重复仿真(没有改变电路参数)输出的波形偶尔会有变化,变成直线之类的,但是电路在室温下的静态工作点都不会有变化,单防极限温度的dc,也都没有出现问题,所以不知道是电路本身的问题还是仿真器计算的问题?求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