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的输出transition time

楼主(2012-05-25):
我始终没理解为什么cell的output transition time会与cell的input transition time有关,个人感觉应该只与输出负载的capacitance有关系啊,请高人指点~~

网友:
从模拟的角度去看就知道真正的原因了,输入缓慢,p管和n管同时导通的时间就长了,也就是说输出会变慢。

楼主:
回复 2# bukubuku 言之有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