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tsmc18rf_pdk_v13d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5-25):
各位大大,本人新手,装一个IC610都费了好多天,现在安装tsmc18rf_pdk_v13d库文件,但是执行PDKINSTALL.PL的时候报错:

/usr/bin/env: perl -w: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上找了半天都没办法,求教怎么解决啊!

补充一下本人系统是UBUNTU10.4的, perl, v5.10.1 (*) built for i486-linux-gnu-thread-multi

网友:
可能是 shell 內 沒那個 路徑
或是 有些 權限問題
用 root 安裝看看

网友(2012-09-24):
直接用perl PDKINSTALL.PL 命令试下看。

网友(2013-01-17):
回复 网友A:

    同样问题求解1

网友(2014-05-19):
同求解,问题一样

网友(2017-09-20):
大哥 不小心翻到你十年前的帖子 但是看到你还在登陆就打扰一下你
我现在也是个刚入学的新手 想请教一下如何把tsmc导入到cadence里面

网友(2018-01-30):
/usr/bin/env: perl -w: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意思是perl解释器不在/usr/bin/env里,可以在终端里which perl看perl在那个文件夹比如/usr/bin里有一个,那就用文本编辑器打开PDKINSTALL.PL,把第一行#!/usr/bin/env改成#!/usr/bin保存,再./PDKINSTALL.PL看看。

网友(2019-04-13):
输入以下命令试下:
perl pdkInstall.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