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优化问题

楼主(2012-05-25):
各位大侠们,我在用ISE综合的时候发现如果用许多冗余模块的话,相同的模块会被优化掉,只保留一个。请问该怎么设置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源代码

源代码

综合时报错

综合时报错

网友(2015-03-26):
手册中   说 用 (* keep= "true" *)在被优化的 reg型 或者 wire型信号前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比如,功能相同的输出,它会只保留1个驱动逻辑,然后扇出多个后级逻辑。
建议加上保留的关键字

网友(2015-05-09):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有用啊,谢谢大神